求助联想主板电源接口14P定义 我要用24P改个14P

楼主(2015-07-31):
求助联想主板电源接口14P定义 我要用24P改个14P 急需要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很着急啊

网友:
仔细研究了一下,此图有误导作用,不能作为参考。现删去。

网友:
淘宝上面有24PING转14PING 的,,你联系一下卖家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A:
研究半天。发现14p的线序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半天。发现14p的线序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确定是这样子的吗???我也有一台,不通电,不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没有电压替换。。。。明天试一试。。。明天按你的图片对接下地和绿线。试试。。。

网友: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网友:
黄(+12V)        黄        空        蓝(-12V)                空                黑                 黑
黑(GND)        黑        空        紫(5VSB)        灰(PWRGD)        绿(PSON)        红(+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半天。发现14p的线序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紫色和蓝色标反了吧,蓝色表示-12V,紫色表示5VSB,5VSB在下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研究半天。发现14p的线序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对照了一下,蓝紫标反。已修正。

网友:
新手还没见过14pin的,来学习学习怎么改14pin,是不是少了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了一下,蓝紫标反。已修正。

貌似淘宝有现成的转接口,不过有定义可以快速判断那里出问题,是电源还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