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帖,第一次修iphone4无服务时候,翻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5-07-31):
  联通国行苹果4,使用中突然出现搜索网络,然后无服务;wifi正常使用; 一个月前出现过一次,重启动后正常;最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是待机中无服务了,还有就是通话中或者上网中突然信号变成一格,然后搜索无服务;重新启动也不行,关机放置几个小时也不行,关了3g,反复开关飞行模式不行,反复重新开机也不行,重新恢复还是不行,无服务的时候,机身不热,放入sim卡能识别(换过别人的sim卡一样),放入不放sim卡拨打11运营商里面搜索不到移动或联通
  首先是从论坛里下载了果4的电路图无服务主要就是射频部分电路的问题,苹果4射频电路从天线开始--GSM功放(同时集成天线开关)U1--滤波U7--射频IC(中频)U8这几个主要IC,我觉得下面的思路对维修无服务最简单的:

  1、首先在滤波U7以前的 L19电感上焊接一段10cm左右的细线,如果手机能收到信号,说明中频是好的。

  2、中频没问题,一般就是GSM功放U1的问题了

  发现问题,就可以确定是哪个IC电路的问题了,检查这个IC周围测量点电压就可以发现故障所在。果4出现无服务一般都是摔的,轻了U1、U7虚焊,摔厉害了,U1、U7都是从电路板上摔下来,我在L19上焊了天线,手机能收到信号,说明中频没有问题;所以我判断我的手机是U1虚焊;觉得给U1加焊(加焊好了一般用不到拆下来重植)。

  先在U1表面上放点松香(我不喜欢用焊膏,有腐蚀性,焊完了还要清洗),858d热风枪200度,先把U1和周围主板加热,等松香化了,然后温度调到300,风速5档,用2号小风嘴距离芯片表面1CM,稍微转圈吹一分钟或一分半;冷却后装机OK。附部分主板图,图中画红圈的是L19。

网友A:
连上WIFI 更改下时间 开关飞行模式就好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比较认真,不想那些路人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上WIFI 更改下时间 开关飞行模式就好了

这招没试过,那时候是第一次,处女座啥都不懂

网友:
动手修好,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但软解能搞定的尽量来软的

网友:
苹果换过屏,不怎么会修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好,我重新翻了下4的电路图。。。毫无思路。。。
L19接线是不是要一头接地,这样假天线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