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超霸电源 有5V SB 短接不开机

楼主(2015-07-31):
更换后级鼓包额滤波电容
打对地阻值 开关管 和UC3843B各脚 辅助部分集成芯片DM311 各脚
正常 上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加电 测试 5V SB  5.01v  PS0N 5.06v
短接 风扇不转 各路无输出

后级用的是一个WT751002 和下图的 引脚定义对比

查到的 电源开机过程
短接后 WT751002 4脚 PSON变为 低电平 3脚 FPO 也变成低电平 IC3 控制 Q2导通 UC3843B 7脚得到供电 开始工作
控制MOS管 推动主变压器 输出各路电压
短接后 测试 4脚变为低电平 0v
3脚FPO 4.14v  高电平
现在不开机
辅助部分正常  PSON电压正常
问题出在 UC3843B 开关管部分 还是光耦  WT751002呢
还需要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A:
次级大电感好象烧毁,如果匝间短路则爆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大电感好象烧毁,如果匝间短路则爆滤波电容.

感觉电感正常,漆包线的颜色不同而已.........

网友B:
楼主还是先用代换法判断,先代换3843,原因易拆的,易购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次级大电感好象烧毁,如果匝间短路则爆滤波电容.

打了下 后级各路输出对地阻值 12v 11 5v 12 3.3v 13
上次也大的对地 阻值 也没注意
12v 对地阻值 不对啊 正常都200多
找到一个一样的 型号的多彩电源 12v 对地240多
12v 短路了
从12v 整流管 吸锡器 吸掉焊锡 测试阻值正常
吸掉 大电感的 连接整流管的 脚 焊锡
再打后级12v 输出 1300多
吧大电感 拆下来 5v 和12v匝间 短路了

打好的电源 3843B 和主MOS 管 对地 阻值和坏电源  对比接近
打WT751002的 对地阻值对比 也接近
看来是 大电感烧了 引起12v 供电不正常 难道是保护了

网友C:
从好电源 拆下的 751002 换上 还是一样  短接不开机
测试 3脚 FPO 短接前后 都是4.6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了下 后级各路输出对地阻值 12v 11 5v 12 3.3v 13
上次也大的对地 阻值 也没注意
12v 对地阻值 不 ...

楼主换大电感后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大电感后好了吗?......

没有 短接还是不开机

网友B:
不知楼主如何判定大电感12V和5V匝间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好电源 拆下的 751002 换上 还是一样  短接不开机
测试 3脚 FPO 短接前后 都是4.6v

你这个8脚芯片的3脚FPO在PSON信号是低电平时,FPO信号输出是低电平,才能通过Q2输出UC3843的第七脚的开启VCC电压。整个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用代换法判断,先代换3843,原因易拆的,易购买......

这个3843的第七脚开启电压都没有,3843都还没工作,换这个3843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如何判定大电感12V和5V匝间短路的,????............

大电感 三组 12v  5v -12v   12v电感的两个脚相通  5v -12v 也是
12v 的 和5v 是无求大 不通的
现在 5v 和12v 相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8脚芯片的3脚FPO在PSON信号是低电平时,FPO信号输出是低电平,才能通过Q2输出UC3843的第七脚的开启 ...

高手啊  短接是高电平 有可能  芯片 坏了
换了 好电源上边的同型号 还是一样 高电平
把751002换到好的 电源上边 没问题 开机输出正常
说明 不是 751002 问题 是好的
换后级滤波 电容 全换 在测试 风扇转一会就停 看来了 是保护了
保护了 751002 3脚 变为高电平了 不开机了
保护最难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  短接是高电平 有可能  芯片 坏了
换了 好电源上边的同型号 还是一样 高电平
把751002换到好 ...

你要确定3843的第七脚电压是多少伏,。IC3光耦的第四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确定3843的第七脚电压是多少伏,。IC3光耦的第四脚电压是多少

有可能是  3843  没正常工作吗

网友E: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现在应该怀疑是817坏了。

网友:
我看到你的第二个图片里的黑色电容坏了,电感坏的很少

网友:
换了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现在应该怀疑是817坏了。

拆的好的 817 换下 还行不行 风扇转一会 停 保护

网友:
不行 吧7510 换到好的电源 上边好好的 不是7510 坏

网友:
12v  5v -12v   反馈电阻看了吗?

网友:
查了 到7510的 正常 这电源 有5v  3.3V 的 两路431 稳压 遇到保护 就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的好的 817 换下 还行不行 风扇转一会 停 保护

这样子说明是有输出的只是保护了,重点查反馈电阻。

网友C:
3.3  5v 取样电阻 没问题 保护最难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  5v 取样电阻 没问题 保护最难弄了

再查12V,-12V........

网友C:
3.3v 5v 两路431 稳压 12v 也经过5v 的431 到光耦 反馈到 3843
这种结构复杂 没头绪呢
还是7500 加339 好搞点
下午又修了个客户换下的杂牌
保险烧黑 整流桥烧坏 四个怀了三个 更换就好了
发现 杂牌都喜欢烧 保险 整流桥 大电容鼓包 开关管 一般问题 都在前级 更换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 5v 两路431 稳压 12v 也经过5v 的431 到光耦 反馈到 3843
这种结构复杂 没头绪呢
还是7500 加33 ...

我也是碰到的杂牌前级坏的多,好修一些......

网友:
电源都修好强悍啊

网友:
电源维修是使入门级的基本功......

网友F:
楼主查到什么原因保护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查到什么原因保护了么

没有 不知道是哪路保护了 比较难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不知道是哪路保护了 比较难弄

楼主加油呀,再坚持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呀,再坚持一下就搞定了......

难道得地毯式 扫几遍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得地毯式 扫几遍 才行

一个一个的拆了测。。

网友:
你还可以把主板上烧黑(炭化了吧)的地方做下绝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