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死机

楼主(2015-07-31):
B570集成的,LOGO处假死,可以按键盘重启,是咋回事

网友:
拆键盘等等外设,换硬盘内存看看

网友:
排除外设  换u 内存 硬盘   刷写bios 等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先是拆外设看,如果不行,就刷BIOS,现在新机子BIOS的问题特别的多,最近修的笔记本只要是自然坏的,大多都是刷BIOS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