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花屏,求助!

楼主(2015-07-31):
显卡ATI,上一家有焊过,请问是显卡还是CPU问题?本机不显示,外接显示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上家换显卡把显存焊爆了

网友B:
直接换个显卡吧,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显卡吧,没啥好说的了

A卡应该不容易坏吧?之前换的N卡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卡应该不容易坏吧?之前换的N卡比较多

A卡不容易坏?E40是不是A卡?DELL的1440是不是A卡?HP的机子好多都是A卡,SL410是不是A卡?这些机子修得还少吗?还在A卡不容易坏的幻梦中不醒来?18和20都是显卡门的卡,G470的显卡我都换了好几个了,G470有很多版号,有些拆掉显卡可以显,有些不行,你可以自己试,这俩总卡网上翻新的特别多,水太深,一点要谨慎

网友:
这种很明显的就是显存的问题不过,A卡容易坏,肯定还是先考虑进个新的显卡回来试下就知道了,报价就报换显卡的价格,如果换了不好,再换显存就好了

网友:
换完显卡不行 显存一起换掉咯

网友:
对,显卡和显存。

网友:
先换显卡啊  或者拆掉显卡 试试看 记得是可以 直接拆掉显卡用集显的  前提是要你这款有双显卡的

网友:
ATI的直接更换显卡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修过这种故障,显卡问题,换掉就好了,拆掉也好,

网友:
G470 你可以屏蔽掉独显试试

网友:
用替换法找找原因

网友:
今天有个索尼也是你这样,丛植显卡没用,定了芯片,准备在试试

网友D:
这种问题,建议用手按住显卡或显存再开机,若有变好,则重植按住后显示OK的元件,有些元件虚焊可用此方法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不容易坏?E40是不是A卡?DELL的1440是不是A卡?HP的机子好多都是A卡,SL410是不是A卡?这些机子修得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屏的问题,外接显示器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建议用手按住显卡或显存再开机,若有变好,则重植按住后显示OK的元件,有些元件虚焊可用此方法找 ...

按着显卡开机现象不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ATI直接换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这机子很多换显卡好的

网友:
先看看是双显卡的还是纯独显得

网友:
你这个 我遇到过 进水后花的  和你这个差不多吧。当时换了显卡没好,又在坏板上拆了 两对显存换上好的

网友:
感觉像是显存?

网友:
显存显卡一起换掉,管它容易坏不坏呢,换了再说。

网友:
这种规则的花屏显卡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这种花法显存啊兄弟

网友:
这样的现象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想和显卡  坏的多的去了

网友:
把显存值下吧!!!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做显卡

网友:
A卡发热比N卡高,坏的快.换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存引起的

同意,明显显存问题

网友:
很像CPU 的问题 之前有遇见过

网友:
总而言之,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