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卓显示器换屏。

楼主(2015-07-31):
   已知屏裂,需要换屏,液晶面板型号为ltm220cso1。我是小白,换面板难不难,新手能完成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没有这样换过,,,一般很少换屏幕,太贵了,二手的也很少换,客户直接买二手显示器。。。

网友:
一般新手换不成的,要是真想换一定要注意模组部分,很容易出来亮线的

网友:
这个屏你想换你都买不到吧。。

网友:
直接买一个二手显示器  解决问题

网友:
不太好换的,换屏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网友:
不难拆,换屏很简单的,随便找个拆机图看看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买个2手的多简单也不贵

网友:
换屏太容易了。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显示器不得了  至于换屏吗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换了,的确很简单。

网友:
尽量不要自己换,应为很容易屏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