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拿下小板再装上可以开机,不动小板不开机

楼主(2015-07-31):
ASUS K42JC拿下小板再装上可以开机,不动小板不开机,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不开机

网友:
主要查EC的LID#和ECRST#

网友:
显示是小电池取了自动上电,南桥端没问题,查EC这边。

网友:
我修了个K42JA也是这问题,等于放一下电就开机了,按开关不开机,但是开机后暗屏,休眠开关坏了,但是换上还是这样

网友:
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3楼大哥,你是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