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了段视频,看看这样的情况对于主动PFC来说,算是正常嘛?

楼主(2015-07-31):
主动PFC,400W电源。加点后串接的灯泡亮几秒钟才灭,供电都出来了,大电容电压375V左右。

网友A:
PFC部分正常,其他部分没看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部分正常,其他部分没看懂哦。

谢谢你!我现在就怕去掉灯泡后,通电爆炸

网友:
摘掉灯,装上电源外壳试吧。报警声是别去理他,是没接6口

网友B:
恭喜楼主,电源是好的,放心接负载就行了,没必要害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电源是好的,放心接负载就行了,没必要害怕

大胆一试,真的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胆一试,真的可以了,谢谢

大电容电压咋那么高呢!

网友:
不放心的话,通电前先盖一棉被。

网友:
电源测试仪闪烁的是什么,你就看看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