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A740G M2L+ 6.0 无复位维修求助 复位灯亮

楼主(2015-07-31):
各位师傅:我今天修这板花一一天,没办法了,来找大家帮忙看看,给点思路

PCIE A13 A14   0.42V 0.43V
PCI 复位0
时钟33M  3.3V
开关针RST 3.3V

师傅看看:
是不是这个2.5V有问题,我现在想找Q60 可是这板我死活找不到 我用FB 点每个场管D 没一个通的?

    这个东西也找不到,郁闷

网友A:
同修一块板,主要是这逼板 没标位置号 鸡吧AQ5不知死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修一块板,主要是这逼板 没标位置号 鸡吧AQ5不知死哪去了

PGOOD 是不是2.5V? 我都放弃了,修不动

网友:
我的板修的现在能点亮了
剩下就是开机半分钟才跑码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GOOD 是不是2.5V? 我都放弃了,修不动

PGOOD 2.5V是正常的 VDDA输出上拉的 这个不用管它,继续查SB710复位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OOD 2.5V是正常的 VDDA输出上拉的 这个不用管它,继续查SB710复位的条件

Aq5 q60找到了没有,你厉害,我后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OOD 2.5V是正常的 VDDA输出上拉的 这个不用管它,继续查SB710复位的条件

aq5在哪里? 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OOD 2.5V是正常的 VDDA输出上拉的 这个不用管它,继续查SB710复位的条件

找到了,在CPU 风扉座下面,郁闷,如果方便,能不能传个CPU 12 V座  下面 电源管理芯片 位置图片我,板上掉件。。。。。。,如果方便的话,其实我就是有点不爽,想修起来

网友:
先查供电,ccccip PG

网友(2015-09-05):
看内存供电正常不?如果高了。就换管子。降下了。如果内存供电没好的话。内存有个好信号发出去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没有点位,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