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老是出问题头大

楼主(2015-07-31):
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有的能上去有的上不去,但是ip地址获取的都正确,就是上不去网,也能输入路由管理界面进入路由器,,还有的扣扣微信能上,视频看不了,什么情况,路由器我重新启动也老样子,设备用的任子行路由器,Tplink交换机,tplink无线301ap,分析分析啥问题,我怀疑路由器
微信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些让人头大。
解决方案:用笔记本连接有线上网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有线正常,那么就是WIFI本身故障或者不稳定。
有线不正常,重设置路由器。
设置中注意两点:1.每个路由都用静态IP方式与上级路由连接。
2.DNS一定要填写正确,包括DHCP下的DNS也一定要填写。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肯定是路由本身太差了。

网友:
明显就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路由的问题不大。反而设置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2015-09-06):
换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