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独显四显存BIOS绝对可靠版

楼主(2015-07-31):
(图片)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只有一个BIOS么,我看你只发了一个8M的?还有4m的么?

网友B:
    你这机器是什么问题   备份的BIOS      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只有一个BIOS么,我看你只发了一个8M的?还有4m的么?

只有一个8M的亮机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是什么问题   备份的BIOS      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的都是亮机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8M的亮机备份

这一款应该是2个bios的,一个8M一个4M的,我的意思是这个

网友:
还有一个8M的啊楼主

网友(2016-04-25):
以前的定logo  你的不显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型号,确实只有一个8M的BIOS芯片U5,单BIOS的,我手头上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型。

网友(2016-05-30):
要的就死在!!!

网友D:
都试得怎么样了啊。。。

网友(2021-10-12):
骗子   同机型    单8   原机故障  把内存报警      刷完0.2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试得怎么样了啊。。。

刷完0.2掉电
  原机故障  把内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