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不亮机

楼主(2015-07-31):
L-IG41M3 主板没PCI插槽。测PCI-E 11脚才1.5V 。测供电都是正常的。PWROK 有2.8V 不知道正常不。测南桥发出的PLTRST也只有1.5V。 换了南桥和IO 还是老样子 时钟电压也正常。
主板

网友:
复位偏低,换南桥应该可以好的,,如果不行就外设一个个拆呗。。。

网友: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