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MSM8916红米手机,安泰信852D,一直吹不下来

楼主(2015-07-31):
小弟在学习维修手机,比较笨呀,红米手机MSM8916今天我用安泰信852D吹,就是一直吹不下来,后来想想可能是温度低了,一口气上400度,后来下来了,我想CPU可能被我吹坏了,为什么CPU吹不下来呀?求助

网友:
我现在的专业就是手机班

告诉你。慢慢来。。我们修苹果  有黑胶。。粘性很强的。。温度200多度 有勾子。慢慢滑。还用助焊膏的

芯片都是有黑胶。。粘起的。。第一步。。必须除黑胶。。 特别注意一般的芯片280度就容易坏了

网友:
芯片下面有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