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C V1.1 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5-07-31):
  记得以前好像修过刷BIOS  好过。盈通H61C V1.1   管网 下了两个BIOS 刷过不行。上检测卡。代码跳了一下。

CPU G620.  。。

网友:
如果可以条代码,多刷几个BIOS,找好板备份出来的BIOS刷刷看。。。

网友:
侧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要么电源坏了,要么七成都是主板短路引起。

网友:
短接绿线 可以跑吗

网友:
前几天m4a785也是跳一下就停,换了个电源,居然好了。

网友:
供电和时钟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