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3SD 开机问题

楼主(2015-07-31):
今天接到一客户K43SD I7的机子,现像是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屏不显,再按开机键不能关电,接可调电源,一看接上待机是0.0186,按开机键后是0.022就不动了,拆机后3V 5V都有,这鼐机子有人修过EC,BIOS .先取下COMS电池,再接电源,居然开机了,但是长按开机不能关电,指示灯熄下又亮,电流表是0.022不跳了,取掉电源,取下电池,一会通电又可以开机,长按开机键不能关电,掉电后又回到 0.022不动了,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将COMS 电池安上后又可以开机,可以热起,按开机键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了,刷了几个BIOS

网友:
一样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被这机器搞死了,我的亮了,花屏,加焊,更换显卡都没用

网友:
吹热下EC那块看可以亮机不

网友:
我的是直接不触发 头都搞大了

网友(2015-08-31):
师兄,开关板上的lid开关,刚修到一台

网友:
我感觉 楼主应该 按照不触发 维修 , 不触发是 什么信号 没有出来  这样查 比较好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后来怎么搞的

网友:
碰到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头大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