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CPU MSM8916怎么好难吹下来,麻烦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5-07-31):
今天学习手机维修,一个红米手机CPU用安泰信852D吹,温度是350度,结果一直吹不下来,中途不断加了宝工焊油,还是吹不下来。后来一口气把温度上升到400度,好不容易吹下来了,但CPU发现吹坏掉了,唉,大神们麻烦帮帮我,教我怎么吹?

网友A:
你吹的时候不要急躁,肯定不好吹,对准位置,温度正常,30-40S就差不多动了,别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吹的时候不要急躁,肯定不好吹,对准位置,温度正常,30-40S就差不多动了,别急

thanks much,但我吹了2分钟也不见动,后来温度调高到400度,吹了分吧钟,就下来了,用了点力,后来就焊盘就掉了几个,主板报费了,可能还是当时温度360度不够,芯片比较大,确实要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nks much,但我吹了2分钟也不见动,后来温度调高到400度,吹了分吧钟,就下来了,用了点力,后来就焊盘 ...

找点旧的板子,多练练手,别硬翘

网友:
新手需要多练习,温度过高是损坏cpu 的原因

网友:
手机芯片  温度不能太高  吹的时间也不能太久   很容易吹坏的    楼主多练习吧

网友:
温度330-350左右  风度可以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