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 有时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5-07-31):
好久没发维修的贴子了,今天不忙发个前几天修到的一台SONY笔记本,感觉有点儿意思.小修了一下.
固障现象是: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不触发..
检测:SONY好多机都是一放电就好的..这个机真巧一放电也好了.正常开了几次,又不触发了.然后再放电时好,时不好.
MBX-250的版号,图纸对不上..现有的图充放电IC是BQ24745  ,实物是BQ725,隔离保护管也是反的,实物是N沟管的,PDF是P沟道的.
维修:因为放电时有时能正常,就打算查一下RTC电路,看看他跑到哪里去了这条线路上是否有问题,电池找到了,物料号也是对不上的.这个贴子还真难写,我就用MBX-250 充放电IC BQ24745这个图来说一下吧,大体上说一下,不对的地方,高手再指点下。
q6001 的3脚RTC_AUX_S5电压正常的实测是3V.

想查一下南桥里的,RTC_RST#信号是否正常,因为这个信号图上有个G2101的测试点,我在南桥的背面找到一个测试点

这个测试点电压实测是1.2V-3V之间在跳变,发现附近的一个排阻发黑.
拆掉排阻后发现,烂掉一个点这个很重要哦 ,RN2104 排阻的1脚烂掉了

短接1和2脚连锡就修好了.

网友:
时开时不开,光听就害怕,不过楼主这么分析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表达祥细,说得具体,有图有实物故障

网友:
真的不错 这样也可以发现

网友:
EC待机复位电路。。这个是必然要查的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搞啊

网友:
在看第幅图的时候,感觉到有两个R2104,原来是这个排阻一个是R2104,另一个是R2105。为什么可以将1脚和2脚相连,看图终于知道了。有图与说明,清楚。

网友(2023-01-02):
很不错的 帖子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可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