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的显卡短路

楼主(2015-07-31):
故障现象是插到主板上,主板按了电源开关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其他的都没反应,请教大神该如何检修?本人菜鸟一枚。

网友:
检查一下场效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一看标题,是进来学习的而已。学习了。

网友A:
短路不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灯一闪就灭吗,一直亮不是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灯一闪就灭吗,一直亮不是短路吧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是灯不灭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是灯不灭撒

有点奇葩。。。量量供电跟核心对地阻值

网友:
场管有坏的啦

网友:
重点查下场馆是不是有击穿的

网友:
什么是场馆???学习了~~~

网友(2015-09-02):
场管坏的,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呀

网友:
短路风扇只是抖一下,不是转一下停

网友:
看一下电容

网友:
断路了 你测试一下场管,场管如果没坏,看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电杆跟场馆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