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B75H2-AD原装板关机5V电压还在?风扇还转?求解

楼主(2015-07-31):
换了IO一样 不知道这个5V是通过什么方式启动的 待机都有了  开关机都是常的一块主板 就是CPU风扇和红线5V电压不用开机就产生了 BIOS摘了也一样  有没有那位修过这样的故障 ?还有问一下为什么我好久没有回过贴今年估计没有回帖超过10次,昨天看了一个帖子就回复了一下 还搞得扣分。。。。这让我以后怎么敢回帖啊、、、、

网友:
应该是有的电压乱窜。重点检查+5VSB紫线的后续转换电路。特别是内存双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