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打开盖子开不了机,按开机键合盖才能正常开 ...
华硕笔记本,打开盖子开不了机,按开机键合盖才能正常开机使用

楼主(2015-08-01):
电脑按开机键后,马上合起来才能正常使用(屏幕从缝隙看可以亮)外接屏幕可以用。
开不了机

网友:
查LID信号是否正常,这是合盖开关信号,正常为3.3V

网友:
合盖开关是在B壳里

网友:
与EC连接,

网友:
查LID信号是否正常有3.3v电压

网友:
L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休眠信号

网友:
直接换休眠

网友:
大部分可能是休眠开关坏了,仔细检查下应该不难

网友:
查休眠电路吧 正常是3.3V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出问题了吧 ,合上盖应该待机才对,现在是搞反了!

网友:
搞顶了,休眠电路电压不正常,谢谢各位大神提点,新手上路,请多关照。小第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