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20整机上电时序

楼主(2015-08-01):
N220整机上电时序
1插入电源适配器,转出AD+
Ad+给芯片DCIN/ACIN脚芯片输出控制导U45,产生公共点
2公共点给芯片供电,芯片收到1D05V_S0_EN输出1D05V_S0转3D3V_S0给EC供电。
3EC得到待机供电,待机时钟,待机复位,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装上电池产生vccrtc,rtcrst,intvrmen
公共点给芯片供电,芯片收到ec发出的slp_s5_en开启输出3/5V待机。
外围电路检测到南桥待机电压后,输出rsmrst#到南桥。
3D3V_S5电压经电阻上拉发给BATLOW#表示电池电量正常。
5按下开关产生PWRBTN#高低高信号给EC,
EC发出PWRBTN#给南桥,南桥发出SLP_S5/S4/S3#
SLP_S4#发出的PM_SLP_S5#送往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内存供电。
SLP_S3#输出slp_s3#开启内存负载供电,网卡供电,桥供电,独显供电,总线供电
6前面芯片发出的PG相与产生EN信号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稳定后电源芯片发出CLK_EN,PWRGOOD
6时钟芯片主供电3D3V_S0u8转换管3D3V_S5转换而来
6ISL6262A发出时钟开启给时钟开启各路时钟
7.ISL6262ACPU核心供电芯片发出CLK_EN#Q13转换送到时钟芯片的CK_PWRGD脚;ISL6262A发出PG给南桥VRMPWRGD脚,南桥再发出CK_PWRGD给时钟芯片
8.ISL6262A输出VGATE_PWRGD送给南桥
9.U60直接给南桥一个PG信号
10.南桥收到2PG(PWROK,VRMPWRGD)后发出CPU PWRGDCPU
11南桥同时发出PLTRST#,PCIRST#(多为主板使用)
12北桥供电,时钟,PWROK正常后,收到PLTRST#后,延时发出CPURST#送给CPU
CPU收到复位信号开始工作。
废了我好长时间才整理出来的,里面不对的望各位大神提点出来谢谢

网友:
有几点疑问
第一步:插入电源适配器,是如何产生AD+?
第三步:如何理解这句话:芯片收到1D05V_S0_EN输出1D05V_S0转3D3V_S0给EC供电。

网友A:
第四步也有这样的问题:装上电池,产生VCCRTC,RTCRST,INTERMEN。前面又提到插入电源适配器,产生AD+,是不是要同时装上电池与插入电源适配器?
如何理解:公共点给芯片供电,芯片收到ec发出的slp_s5_en开启输出3/5V待机
这个芯片是指待机芯片吗?EC在什么情况下会发出SLP-S5-EN?是不是EC在待机电压,待机时钟,待机复位,读取了程序配置了自身脚位的情况下,就会发出SLP-S5-EN来开启3V与5V的待机供电呢?

网友A:
“外围电路检测到南桥待机电压后,输出rsmrst#到南桥“
这里所谓的外围电路,是指EC吧
”3D3V_S5电压经电阻上拉发给BATLOW#表示电池电量正常“
这句话应当是发出BATLOW给EC,表示电池电量正常。

网友A:
:SLP_S4#发出的PM_SLP_S5#送往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内存供电”
这句话是不是出错了:应当是SLP-S5#发出PM-SLP-S5的吧

网友A:
7.ISL6262ACPU核心供电芯片发出CLK_EN#到Q13转换送到时钟芯片的CK_PWRGD脚;ISL6262A发出PG给南桥VRMPWRGD脚,南桥再发出CK_PWRGD给时钟芯片
在这里,CPU核心供电芯片ISL6262A发出CLK-EN#给时钟芯片开启时钟,为什么南桥还会发出“南桥再发出CK_PWRGD给时钟芯片
这个又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ISL6262A输出VGATE_PWRGD送给南桥
ISL6262A发出这个VGATE-PWRGD是有什么作用的?在台式机主板里好像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还有第九点,U6是什么型号的?他是一个什么作用的芯片?

网友B:
呵呵,大致方向没有错,就是太简略了,有些地方没说明白,还有点小错误,对于楼上的问题,第一个AD+,你把第一张图片放大就可以了知道了,1D05V_S0_EN确实不是现在就产生的,vccrtc这些只要公共点有电流,待机芯片会自动产生LDO,用于这些地方供电,使其工作在正常,

网友B:
不是SLP-S5-EN,去开启,是S5_ENABLE,去开启待机电压,这是第二个错误,一般情况下是EC待机条件都正常后,自动开启S5,有一些特殊的机器不是这杨,

网友B:
slp_s5,除了NV的芯片组的,都是采用slp-s4去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是采用南桥发出ck_pwrgd去开启时钟,还有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还有个时钟

网友:
看来我还是不行啊,谢谢大神们的提点,以后改进,

网友:
等我去2期学完,我再来发一a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也有这样的问题:装上电池,产生VCCRTC,RTCRST,INTERMEN。前面又提到插入电源适配器,产生AD+,是 ...

这些写的不详细,?以后会改进的,这是我发的第2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4#发出的PM_SLP_S5#送往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内存供电”
这句话是不是出错了:应当是SLP-S5#发出PM-SLP ...

没有,在图纸上发出的是slp_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7.ISL6262ACPU核心供电芯片发出CLK_EN#到Q13转换送到时钟芯片的CK_PWRGD脚;ISL6262A发出PG给南桥VRMPWRGD ...

这个的意识是芯片发出clk_en来开启时钟工作,然后时钟各种条件满足后发出个路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262A输出VGATE_PWRGD送给南桥
ISL6262A发出这个VGATE-PWRGD是有什么作用的?在台式机主板里好像没有这 ...

这是图纸里写的,我没有把信号转换的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SLP-S5-EN,去开启,是S5_ENABLE,去开启待机电压,这是第二个错误,一般情况下是EC待机条件都正常后,自 ...

谢谢,大神提点,有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5,除了NV的芯片组的,都是采用slp-s4去开启内存供电

对就这个让我很纠结,老师上课讲的时候slp_s3开始有独占但在图纸上我没找到但还是根据课本上的时序写出来了,谢谢你的评论

网友C:
时序学的在精到用的时候也很难应用的上 最主要还是靠实践

网友D:
挺不错的 加分鼓励到时再发些

网友:
很好的   理解

网友:
有些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E:
不管怎么样,中间可能有的地方没看懂,还是很感谢楼主,点赞

网友:
还是有些不到位

网友:
理论还是很强的!

网友:
好详细的说,多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检测到南桥待机电压后,输出rsmrst#到南桥“
这里所谓的外围电路,是指EC吧
”3D3V_S5电压经电 ...

是的,我表达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致方向没有错,就是太简略了,有些地方没说明白,还有点小错误,对于楼上的问题,第一个AD+,你把 ...

下回写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学的在精到用的时候也很难应用的上 最主要还是靠实践

谢谢指点我会努力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不错的 加分鼓励到时再发些

恩,这样可以加深我们的记忆和运用啊

网友:
谢谢,下回尽量写的详细些,就是论坛限制了图片的数量,不然就可以发很多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怎么样,中间可能有的地方没看懂,还是很感谢楼主,点赞

谢谢,希望你能用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怎么样,中间可能有的地方没看懂,还是很感谢楼主,点赞

谢谢,希望你可以用到一些东西

网友:
有时间整HM7X系列的整机时序出来~就崇拜你了~~

网友F:
我考你下,看你现在在【迅维】实地学得怎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考你下,看你现在在【迅维】实地学得怎样?

好啊,你问好了,只要不超过我学的就可以

网友:
小龙子啊,你又装逼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啊,你问好了,只要不超过我学的就可以

南桥触发8+1跟我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啊,你问好了,只要不超过我学的就可以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vccsus3_3/rsmrst#/batlow#/(南桥8大待机条件)pwrbtn#(ec发出的开关信号)

网友:
大神倒闭了,哎

网友H:
总贴思路对 不贵有些细节 还需要推敲

网友:
有点小纰漏,整体还不错!5分全给你了

网友:
已经写的不错了,理论还是蛮强的。赞一个

网友:
这次写得不错的,有大神指点能更进一步

网友:
分析的如此透彻 新手可看

网友:
好样的,学得不错

网友:
努力  发点复位过后的资料出来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那天没分了补上

网友:
讲的还可以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  完整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发这帖子要点时间, 步骤写得真详细

网友:
采用slp-s4去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值得收藏,希望你多发发这样的贴好方便大家

网友I:
这是先开启这路电压么?芯片收到1D05V_S0_EN输出1D05V_S0转3D3V_S0给EC供电。
不应该先是3.5V线性电压供电给EC吗?

网友:
时序很重要的

网友:
写的如此详细,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    新手学习了

我也是新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学习了,多谢分享

我不是大神,可能你是,就不要调戏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先开启这路电压么?芯片收到1D05V_S0_EN输出1D05V_S0转3D3V_S0给EC供电。
不应该先是3.5V线性电压供电 ...

时序里不是先ldo后pwm吗

网友:
是的,所以一定要把时序吃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贴思路对 不贵有些细节 还需要推敲

coms电池那块我给审阅了,谢谢提醒

网友:
谢谢,又学到了一手,很有用!

网友:
这说着好啊,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