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笔记本保养 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

楼主(2015-08-01):
  如何让自己的笔记本能正常、稳定的运行,是所有笔记本电脑用户的希望,所以说,想要实现这个希望,就一定要了解一些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常见问题及解决的方法。以下就针对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来介绍一下:

  笔记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触摸其底部发现温度过高。 转自电脑入 笔记本电脑空间狭小,散热不好。各元器件散发出来的热量容易积蓄,最后造成电脑工作不正常,甚至将机器烧毁。因此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由于笔记本电脑通常是通过底部和侧面来散热的,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一是要避免在高温环境中长时间使用;二是最好不要在过于柔软的平台上使用,这样会不利于热量的散失。一定要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通风良好的硬平面上,同时要经常清理笔记本电脑,除去尘土,使通风口空气流动畅通,保证系统散热良好。

  保养和恢复电池的过程也称为“激活”或“活化”,活化一个电池的基本原则是充放电时电流一定要小(过小将导致时间过长),另外尽量要充满、放完全。
  锂离子电池充电开始时为恒流方式,电压达到一定值后以恒压方式慢速充电。系统负载大时,充电电流小,反之则大,这个电流由AC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余量决定。很明显,系统充电时电池将与其他部件,如CPU、硬盘和LCD等争夺电源。笔者试过一边运行Super,一边充电的方式,发现充电电流在0.70A~1.70A之间变化,不能满足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要求,所以这种工作时充电会损坏电池。IBM笔记本电脑的说明书中要求电池充电时不要执行其他操作可能原因也在于此。

  硬盘数据发生问题主要可以区分成两种状况
  第一种:为硬盘本身的故障,此类问题的预防方式,除了避免在开关机过程摇晃计算机外,平时的备份数据的习惯是最重要的。
  第二种:为操作系统损毁或中毒造成无法开机。针对此情况,如果我们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就已经将硬盘以适当的比例进行切割,且将重要的数据都已经备份在不同于储存操作系统的分割区中,这时我们就可以透过其它方式或工具来设法挽救操作系统甚至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而比较不用害怕硬盘中辛苦建立的数据受到损害。

  多了解一些笔记本电脑的知识,就让自己长久的使用同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时间增长,即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也是可以让自己快速的解决掉的,不影响电脑的使用。

  笔记本电脑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维修的复杂性。但笔记本电脑终究是电脑的一种,它的维修原理与普通台式机是基本相同的。如果你是一位笔记本电脑用户,而且对它的维修方面的知识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参看本文,上文中列举了一些解决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分析处理过程,也许会使你得到一些帮助。

网友A:
其实这些都很基础,但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些都很基础,但还是学习一下!

皎月女神  戴安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皎月女神  戴安娜

戴安娜?  是谁

网友:
戴安娜 LOL上的

网友:
艾欧尼亚小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安娜?  是谁

你的头像啊

网友A:
我以为你不知道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不知道诶!

我可是一区小黄金  怎么可能不知道

网友A:
黄金?您都黄金了   (白银)

网友C:
这种老爷机也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爷机也高呀

小白拿出来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拿出来分享的

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金?您都黄金了   (白银)

工作之后基本就没碰了 不在这讨论啊 会被当成灌水的

网友:
好了好了!知道了

网友:
都是台式机  图丁吧过来的  求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