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8-01):
昨天遇到一块奇葩主板,无内存供电但是有CPU供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按照时序先查供电,但是习惯性的先测了一下CPU供电1.12V,然后才按照时序测的,内存供电0V,一看供电芯片ISL6545,因为前几分钟刚修好一块技嘉无桥供电换ISL6545好的,就没去测条件,直接换了,换完上电还是同样的情况,于是就上论坛找图纸,看芯片的工作条件,5脚供电0V,看图得知5脚接了一个电阻,一个复合二极管,测得复合二级管坏了,从料板上找一个换上,上电正常亮机,由于客户要的比较急图片拍的比较模糊,这本来也是个小问题,发帖只是因为它无内存供电却有CPU供电比较奇葩

不会水的鱼。 + 5 淡定

网友A:
这个芯片要12V才能带得动

网友:
分析得准确,秒哥看来很忙哦

网友:
3VDUAL直接生成SB_PWOK给MCP,随后发出CPUVDD_EN经电路转换成6323_EN,ISL6324+ISL6612

网友:
好文章。。。学到了。。。平时还是要多备点旧板。。。

网友B:
那个 是不是 12v转换 5v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 是不是 12v转换 5v的意思!

12V和5VDUAL供电切换的意思,在主板待机时候,ISL6545 本身5脚应该是5VSB供电,当上电触发时候,由12V代替5VDUAL替5脚供电,这时候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要12V才能带得动

5VDUAL这里只是待机辅助供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