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5A换显卡后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客户一台锋锐K45A拿来时故障为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拆机后发现显卡做过,问客户,客户说在别人那里修了没有修好,于是拆下显卡重新做上去,故障依旧。找了片料板拆了个显卡,再BGA,外接正常了,在接屏测试,有时候开机正常显示,有时候却出现电流0.1几,无法触发的情况,不触发时可以看到屏在不停的闪似的,单独测评屏是没有问题的,不接高压也会出现不触发的情况,但是只要不接内屏,外接就一直没问题。。。。。正常开机时揉动屏线也没有异样。。。。没思路,难道还是显卡?

网友:
待机0.1,不触发肯定是哪里短路了,待机0.1的时候手到处摸摸,会有地方烫,还有接屏就有问题,很大的可能性是屏

网友:
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查一下LID#没问题后查屏线和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