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驱动板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5-08-01):
显示器突然一股焦味,肯定烧机了,然后拆开看后,发现12V变压5V芯片烧了,然后换了,5V有,但是按开机键没反应,显示屏已经测试是好的,这个是乐华通用版,按键电压是3.3V,用万用表测试是3.27V。还有有一点不解,这个驱动板为啥有两个3.3V管呢,看图片,我特意标注了,求解释,求维修思路。现在测试各项供电是12.3V 5.26v 3.27V,求思路

网友A:
大的给屏供电。小的给主芯片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的给屏供电。小的给主芯片供电。

大的是5V转3.3V,屏供电是5V啊,没必要转换后输入屏啊

网友C:
小的那个应该是3.3V转1.8V供电的,型号应该是1117-18 ,查下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那个应该是3.3V转1.8V供电的,型号应该是1117-18 ,查下输入电压。

是的 没必要两个3.3

网友:
是不哪里大短路  烧鸡法试试

网友D:
你转换出来的3.3V管子 之前烧了 我怀疑你的主芯片已经挂了 以为主芯片也是通过这个3.3v的电路供电 你看看是不是有发烫 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那个应该是3.3V转1.8V供电的,型号应该是1117-18 ,查下输入电压。

不是,我测试了是5V转3.3V的

网友E:
看看输出3.27V 那颗转换管 的型号多少 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转换出来的3.3V管子 之前烧了 我怀疑你的主芯片已经挂了 以为主芯片也是通过这个3.3v的电路供电 你看看是 ...

我烧的是12V转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看输出3.27V 那颗转换管 的型号多少 感觉有问题

EH16A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H16A就是这个型号

这看不出来是输出多少V 的电压  那颗管子 我记得要么是2.5V 要么是1.8v  你代换试试 实在不行就找个一样的板对着测试

网友:
电压都正常啊,,,重新烧个程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的是5V转3.3V,屏供电是5V啊,没必要转换后输入屏啊

那个大的转换出的3.3V是屏供电(只是选择时用到,有的屏是用3.3V的,如笔记本14“)。

网友:
哦,EH16A 就是3.3V的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的是5V转3.3V,屏供电是5V啊,没必要转换后输入屏啊

如果你用3.3V的屏。就要用到3.3V了。

那个小的3.3V电流不够的。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应该还有个1.8v的。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转化出来的电压接到哪里去,就可以大致明白电压的作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自己跑跑电路看看。

网友:
加把劲就知道答案了。。。估计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