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A 不触发

楼主(2015-08-01):
   SONY SVF153A 拿来时说是进水 把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干净了 主板也没有断线 就是充电27 28脚进水腐蚀了点 但是针脚并没有断线 电阻阻值不对的都取下来测量换过了 现在就是插上电 3 V 5V瞬间掉了 按下开机键 3V 5V就出来了 但是电流0.02上不去 两个指示灯亮下灭 可以再次触发 希望有师父指导我修下 修好付款 或者淘宝拍了再修 顺便带上图纸 加Q 614001979

Sony SVF15 DA0HK9MB6D0_HKD HKC HK9E-mb-hsw .pdf

网友A:
现在都能网上付费网上指导维修了,真牛。。

网友B:
付费指导维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能网上付费网上指导维修了,真牛。。

要是闲来无事 可以兼职下 我很乐意向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付费指导维修。。。好吧,

要是闲来无事 可以兼职下 我很乐意向大家学习下 加我QQ

网友C:
像是南桥的基本条件不满足,rtc  vccsus   v5ref  你查下

网友D:
看描述待机正常,可能是上电中断了,按下开关查EC有无发出EC_PWRBTN#,桥有无返回SLP_S4# ?如果没有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如果正常就换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描述待机正常,可能是上电中断了,按下开关查EC有无发出EC_PWRBTN#,桥有无返回SLP_S4# ?如果没有查一下 ...

EC_PWRBTN# 触发3.3V  再测量SLP_S4#  EC 114脚电压无跳变 桥具备哪些工作条件 才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是南桥的基本条件不满足,rtc  vccsus   v5ref  你查下

TRC 3V电压  VCCSUS 触发之后才产生3.3V电压 V5REF这个什么信号 没有找到 南桥具备哪些条件才工作呢?

网友:
付费...网上指导 不靠谱吧

网友:
现在也流行这样子网上指导维修了?不错的法子~

网友:
付费指导维修,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_PWRBTN# 触发3.3V  再测量SLP_S4#  EC 114脚电压无跳变 桥具备哪些工作条件 才工作呢?

桥的待机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CCDSW3_3,8、DPWROK,9、VCCSUS3_3,10、BATLOW,11、RSMRST
估计你机器桥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放了一下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