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上的这些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01):
如上图所示,那些紫色的如A29#这些点是什么作用,我这里有个座坏,拆下来发现A29#掉点了,有影响吗。

网友:
很好的东西 niuB

黄林佑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肯定有啊地址线

网友(2015-08-31):
数据地址线不能少的

网友:
A的意思应该是英语 ADRESS 地址线的意思哦。。。

网友:
地址线  肯定不能少的 我修的DELL 品牌机775针的 好多都是底座虚焊的

网友:
哥哥你那换个座子多少钱?

网友:
地址线、数据线、供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