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神这个mhdd怎么用啊不会55AA

楼主(2015-08-01):
硬盘慢有坏到。里面有数据不想低格,听说55AA可以修复坏道。但是我进入mhdd输入switchmbr回车。以后跟图上。。。然后就会询问你是否(y/n)我就按Y,就出现图上绿色的单词。没有办法修复,怎么办啊,试过好几遍都无果,这是为什么啊,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硬盘慢有坏到。里面有数据不想低格,听说55AA可以修复坏道。但是我进入mhdd输入switchmbr回车。以后跟图上。。。然后就会询问你是否(y/n)我就按Y,就出现图上绿色的单词。没有办法修复,怎么办啊,试过好几遍都无果,而且都把我备用硬盘的所有东西都格式化了 包括分区 太可怕了   .

这是为什么啊,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

支持 反对

网友:
怎么没有人

网友:
硬盘坏道严重的话,MHDD是没法修复的

网友:
switchmbr 是破坏mbr的 ,是为了 开机进系统的时候不读坏硬盘的数据,读数据的话硬盘卡死 进不到系统 。进系统后 恢复mbr 读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