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联想L-IG41M3 V1.1,不能关机

楼主(2015-08-01):
32.        联想L-IG41M3 V1.1,不能关机,关机后屏黑风扇转,测关机时电源绿线0.52V没有被拉高,SLP_S3开机时3.3V ,关机时0V正常。判定IO坏。考虑到IO只是SLP_S3到ATX_PSON_L部分电路损坏,断开原来的ATX_PSON_L,参照下图改电路。

网友A:
楼主这个板有图纸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这样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有图纸吗,分享一下。

图纸图纸图纸图纸图纸

网友:
学习了 这样也行

网友:
修到很多都是USB口旁边的小8脚导致关机时仍有USB5V供电而无法关机,一般换掉USB口旁的小8脚就好了

网友:
改了电路太难看了,不拍客户说不?

网友:
联想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高手 啊    我手头也有这样一块板子呢     电压全对   就是通电无显示     求高手给点思路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 ......没招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板有图纸吗,分享一下

网友:
那白色的是什么胶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学习啦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我正好需要

网友: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