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触发

楼主(2015-08-01):
这个机器很奇怪,用可调电源,插电自动开机,能正常使用,但是按下开关,关机之后不能触发,拔掉主板上面开关排线,可调电源不能自动触发,短接主板上面开关的那根线也不能触发,插上开关排线就能自动触发,用客户原装电源,不能触发,折腾一会之后,终于一直不触发。
下面是维修过程,裸板开关有3V,主板无3V5V,51120条件满足,5V低端MOS管G级5V,其他3个MOS管无电压,检测发现5V高端MOS管G级跟S级阻值偏低,拆掉MOS管,发现是芯片引起,更换51120修复完成。奇葩故障

网友:
我也有台1440,用着用着断电了,然后就按开关键没反应了,还没开撸~~
谢谢楼主,先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台1440,用着用着断电了,然后就按开关键没反应了,还没开撸~~( O8 L5 J; n7 c/ {, F
谢谢楼主,先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台1440,用着用着断电了,然后就按开关键没反应了,还没开撸谢谢楼主,先学习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3V 5V 供电芯片不稳定的问题吧!

网友:
3 5V供电有问题导致不触发,芯片坏了

网友:
是待机芯片的 问题吧

网友:
51120   就会这样  我遇过

网友:
1440修过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1440,用着用着断电了,然后就按开关键没反应了,还没开撸谢谢楼主,先学习了~~

你这复制粘贴有意思 不怕封了 得不偿失

网友:
确定是51120  我好像修的是51125可以51123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换吧 兄弟 代换 短路了

网友:
3v5v不稳定

网友:
这算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台1440  有时开不了机   开起来又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