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假三星 2243BWX 程序 RT809F读出

楼主(2015-08-01):
RT,RT809F读出,至于是否完整,各位自行测试!!!2120 2545

假三星2243BWX 2120 2545LH 程序 点M220Z1-L03.zip

网友:
既然是假的,那使用的板号是最关键的,所以应当说明板号

网友A:
不同的板号 用的芯片是不一定一样的吧?或者说有很多同型号板号,用的芯片都不是一样的。我在唯一或者说HKC,什么微软之星等等,板号就有一样的,芯片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板号 用的芯片是不一定一样的吧?或者说有很多同型号板号,用的芯片都不是一样的。我在唯一或者说HKC ...

不同的板号码,芯片一样也很多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乐华通用板的程序吧,只要芯片和楼主的一样刷应该可以实现显示三星菜单的功能。

网友B:
没有驱动板的型号,屏的型号。有了程序  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驱动板的型号,屏的型号。有了程序  有什么用啊。

既然是假货,驱动板就不会是很正规,关于驱动板型号我的结果就是对照芯片去刷,至于屏型号,我对你就呵呵一下得了,我有写你却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