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 32f1100cf 没有屏供电

楼主(2015-08-01):
没修过电视 请教一下

网友:
也没修过 还有图纸的

网友A:
先查看电源板过去电没有,再看驱动板给品供电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看电源板过去电没有,再看驱动板给品供电的电路是否正常

所有的供电都有 就是屏供电没有~ 开机白屏~

网友:
还是上图片吧,图纸看着眼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