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白屏请教!

楼主(2015-08-01):
    一款飞利浦202E液晶使用中碰了一下插头后白屏,请问有会修的吗?发个地址我送过去!QQ15728243771  我在深圳公明。

跟这个朋友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可不是白屏········

网友:
班觉有点绿、

网友:
可能里面的链接的线被撞松了

网友A:
表示不会修。你是自己拆机成这样的还是正常使用坏了。。深圳应该修 电器的人店面很多呀

网友:
动的是排线吗?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白屏啊,会不会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B:
你先看一下屏显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一下屏显是不是好的

开关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排线没换过,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会修。你是自己拆机成这样的还是正常使用坏了。。深圳应该修 电器的人店面很多呀

我自己的,脚踢了下插头就这样了,之前屏顶总是有一条线在闪,不过可以正常景示。弄了下插头就成这样了!自己试过加焊驱动板芯片,擦排线什么的!没用!
小白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取点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会修。你是自己拆机成这样的还是正常使用坏了。。深圳应该修 电器的人店面很多呀

问了几家店,一听白屏!直接说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没换过,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动的是电源插头!桌子下面脚动了下。就成这样了!

网友:
拿通用版点下屏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从图上看不是纯白的那种,不好整哦

网友:
屏坏了  应该

网友:
这个不是白屏,屏顶部有水平线条,怕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检测一下屏上各供电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白屏的,排线换试试,如果不行,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怕是屏坏了,修不了

网友:
死屏  直接扔吧

网友:
这显示器几年了 楼主好收藏

网友:
排线插拔下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坏了,先换个屏线排除下,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先看屏线有问题吗

网友(2015-09-05):
查频供电有没有  有的话再看看逻辑板坏没  修不好拿到龙华电子城来吧 帮你查查

网友:
屏幕坏有90%几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