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hinkpad E520 开机花屏慢慢泛白 最后白屏

楼主(2015-08-01):
本人小白,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联想thinkpad E520 开机花屏慢慢泛白 最后白屏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求解决!!

网友:
屏 的 问题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换屏试一下了

网友:
这种是液晶屏的问题,我换了很多了。

话说谁知道换下来的液晶屏有人回收吗?我一些15寸4:3标屏的,都是全新的坏了。

网友:
这种好像是屏上面那个电压不够

网友:
我看我老板修到一个不是屏问题 是屏电压不够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先换了屏线试下,不行换屏吧。

网友:
用个新屏点下看看,是屏的问题就可以着手了

网友:
典型的屏电压没满足,查一下吧,是缺电压,大概应该是缺的VDD,

网友:
缺少屏供电会导致白屏的。

网友:
这种是液晶屏的问题,我换了很多了。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吧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屏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坏了    白屏是屏电压不够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还以为是屏显,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让客户换屏了

网友:
去看有没有修过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