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小长条电源维修

楼主(2015-08-01):
戴尔小长条电源型号:ps-5251-06,故障无5VSB,TNY277P炸碎了

一看这故障简单,一般换上这两个原件就搞定。赶紧从废旧电源上拆了一个TNY280P和保险电阻换上,一插电吱一声完了烧了。
难道是拆了一个坏的?干脆换个新的吧,换上个新的276P一开机又吱一声烧了。测了一下外围和次级都没有短路的。
上次碰到过一台是5V变压器坏了老是烧这个块的,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又换上个新的276P,一开机。。。完了又烧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测了测300V也没有问题,再用烙铁放放电容的电再换个试试,唉,唉,咋回事?刚才换第二个块的时候能放电的,烙铁坏了??
测了测烙铁没问题啊!
拆下电容来测测

奶奶的原来是这的问题,外观上一点都看不出坏来气死我了,烧了我3个276P,不过还好修好了。。

网友:
哈哈哈哈,充电电容 坏了,后极电压不稳定 一直烧前级,我是不会修电源,这个应该和 显示器里的电源一样的原理吧?
修好不错,我得学学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A:
你胆子真大,少了这么多次还敢实验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这种经验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胆子真大,少了这么多次还敢实验呀,哈哈

谢谢版主加分,,只要能修好机器花点时间费点钱是值得的,这都是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加分,,只要能修好机器花点时间费点钱是值得的,这都是命啊!

哈哈,这就是经验,你赚大了

网友:
经验总是从教训中得来的吗!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吗,这个不是拆不开的吗

网友:
这种电源老贵了。。。。看到图片中还有atx 电源测试仪
看来lz经常修电源!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个太大长条的,烧太多原件了就不想修了

网友D:
还有专门测电电源的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专门测电电源的测试仪

【迅维】就买啊,你不知道吗?

网友:
回复攒分。。。。

网友:
没有捷径,要交学费。

网友E:
楼主你不串个灯泡就通电了,很危险的,另外通电前测一下220V输入两端阻值再通电比较好点,避免短路烧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不串个灯泡就通电了,很危险的,另外通电前测一下220V输入两端阻值再通电比较好点,避免短路烧件

串着灯泡啊,,不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着灯泡啊,,不管用

不单是要串灯泡,在通电前更要测一下220V输入两端阻值,一般正常的电源都有450K以上,要不然还有地方短路没查出,通电的话继续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单是要串灯泡,在通电前更要测一下220V输入两端阻值,一般正常的电源都有450K以上,要不然还有地方短路 ...

多谢指点,以后修电源的时候测测,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