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黑屏(一长两短) 复原

楼主(2015-08-01):
    笔记本小黑伴随我多年,09年到现在已经六个年头,兢兢业业一直没什么毛病,可是自动家里添加了小宝,小黑被他从桌子上推下数次,从此小黑脆弱了,前两天不知什么原因就黑屏了,开机主板响,一长两短。网上查说是显卡坏了,可是我的事集成显卡,很少听说有集成显卡坏掉的。于是再找,终于发现更多网友反映的是bios的原因,通过刷bios修复。我对电脑知识一知半解,平时顶多也就装个系统,还是的是傻瓜式的。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您就更加可以了。但这其中需要尽可能多的寻找资源,尽可能多的尝试,当您绝望的时候,其实希望就来了,因为之前的路都不对,剩下路基本上可能性就大了。我因为有网友尝试的帖子写的很全面,但有些局部细节需要补充一下。

一、准备:
1)网上都说需要一个容量大于10MB小于2G的U盘,但实际上我找了个8g的kingston优盘也好用,来制作修复BIOS的启动盘,需要在Windows XP或Vista下操作,注意:制作启动盘会擦除U盘的所有数。
2)Bios文件在BIOS之家下载一个最新经过大侠们修改好的的bios文件,必须是bios.wph格式的。
3)BIOS盲刷工具WINCRIS(在网上搜)
二、修复BIOS的启动U盘制作:
1)在windows中将U盘格式化为FAT格式:右击U盘图标,选择“格式化”,在弹出窗口中将“文件系统”选择为FAT(2GB以上U盘应该没有这个选项,我的8g优盘没有格式化,直接用下面的步奏做的系统启动盘,不是我多高明,而是……操作失误,我原来盘里的资料啊,心痛默哀十分钟!)。
2) 将最新的BIOS文件bios.wph(bios文件名称不一致的应改为bios.wph)拷贝到WINCRIS目录下。
3)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CRIS.EXE,正确选择格式化好的U盘(注意:这里要用要刷新的BIOS.wph文件代替原来的BIOS文件,文件名不要改变;一定要选择正确的U盘,别把其他的东西格掉。我之所以用8g的盘,就是因为当时电脑上插了两个盘,结果选择失误了,但正是这种失误反而导致最终的成功)。
4) 选择U盘作为目标盘,保持默认的设置,单击“start”按钮,出现消息框,单击“确定”开始处理U盘。

在弹出的对话窗口点“OK”开始制作修复bios启动盘;
待一会儿,等修复安装盘制作完成;如果不需要再制作一张应急盘,就选”No“退出程序;
5)按提示拔掉U盘,然后再插上。检查一下U盘内是否包含以下3个文件:“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h”文件。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其中BIOS.wph是要刷新的BIOS文件。至此应急修复BIOS的启动U盘制作完成。
三、恢复步骤:
1) 把做好的U盘插入要修复的X200的左面第一个USB接口(我认为是就这个能用,其他也没试,呵呵);去掉电池,拔掉外接电源。
2)按住:Fn+Esc不放(根据网上说的不同的笔记本型号,也可能是 Winkey + B,或者 Fn + B, 或者Winkey + Esc),同时将外接电源插上,按开机键。
3) 还是按住上述键不放,直到看到U盘的指示灯开始闪烁(30秒至1分钟),放开即可。
4)这时,笔记本会自动从U盘上读取BIOS文件并开始刷新。期间,电脑会不时(不停)地发出长短不一的报警声,别动电脑其他按键,静等电脑刷新完成后重启(等待真是种煎熬,尤其是在后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好在等了不到5分钟,也就大约3分钟左右吧——紧张,忘记记时了)。如果电脑长时间没有自行重启,试着强制关机。
5)插上电池,开机 (可以不插上试试。后面不必重复插拔电池。即后面一直不插电池尝试。但是外接电源每次尝试前都要拔掉),开机LOGO画面就很神奇地再现了,又可以进入了系统了。呵呵

    四.新问题
开机的画面确实让我兴奋了一小下,但是紧接着就一碰冷水浇我个透心凉,因为启动后刚进入系统的刹那——蓝屏,您没看错,蓝屏啊!太让人抓狂了!现实难道真如此残酷吗?赶紧在网上找原因,还真找到原因了,最大的可能性是sata项的选择问题,原来刷完之后sata项是ahci,把它变成另一个就行了(另外一个的名字忘了,反正就两个选项),可是小黑的sata选型在哪里呢?面板上没有啊,原来它隐藏在coms中第一个选项config中了,害死我了,赶紧修改,修改完,按f10,选yes,保存重启,一切ok了!我的老天,感谢啊!感谢万能的网友,谢谢你们,所以我也要把经历写出来,方便其他遇到相同问题的网友。
注:一二三段都是借鉴一位网友的,但是当时复制粘贴是只是内容,没有复制网友大名,只能在心底默默的感谢了!另外,由于机子型号批次不同,不一定都能成功,我上传的包仅仅是我自己好用,不一定您也好用,而且也可能带来更坏的结果,刷bios还是有风险的,请慎重。

已包含我成功的bios

网友:
自己占沙发。怎么我的图发不上去呢?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再看!

网友A:
bois之家是个论坛吗?好玩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ois之家是个论坛吗?好玩不

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个地方,看了一下网站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个地方,看了一下网站一般

更多的资料还是在咱们网站上的,那个是原来的网友写的,我也就没有改动,这两天看网页太多了,已经有些混了,自己本身也是菜鸟一个,就把和他不一样的地方再补充一下,方便其他和我一样的菜鸟。感谢版主大驾光临!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这连天最费劲的就是搜集bios,现在把自己搜集到的都贡献出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怎么只能发两个呢,我还有几个怎么就发不上了?

x200 7457.rar

bios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个地方,看了一下网站一般

版主,想把WINCRIS使用的截图发在帖子中,怎么操作啊?有图更直观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想把WINCRIS使用的截图发在帖子中,怎么操作啊?有图更直观一点。

发帖模式里,有一个高级模式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这个方法以后看看。这样不打开机器就可以。

网友C:
楼主应该早点知道迅维这个论坛 专业刷各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早点知道迅维这个论坛 专业刷各种BIOS

是啊,已经收藏了,菜鸟就是个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帖模式里,有一个高级模式可以上传图片

没找到,算了,谁要不清楚,网上问,我再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算了,谁要不清楚,网上问,我再解答吧

点发帖,高级模式里,有上传图片,附件等好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