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20 开机花屏慢慢泛白 最后白屏

楼主(2015-08-01):
本人小白,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联想thinkpad E520 开机花屏慢慢泛白 最后白屏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求解决!!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刚开机
2015-8-1 13:56 上传

网友:
急!!!!在线等。。。。

网友A:
先换屏看看。你这个什么都没有测试怎么看。

网友:
楼主 建议你到专业的地方 维修 从图上看 你这个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你连屏都不换一个试试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看看。你这个什么都没有测试怎么看。

接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三合一诊断卡跑68

网友:
一看就是坏了。。。

网友:
先切换到外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这明显就是屏坏了,换一块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事儿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赶紧换屏。。。没有我发个给你!!要钱!@@@@@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就是屏坏了,换一块

咱碰到几台是这样的。。。。慢慢变白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咱碰到几台是这样的。。。。慢慢变白了

难道不是屏坏了吗

网友:
屏的导光板老化了,只有换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也有可能是线头松了没插好

网友:
先换屏排除

网友:
换屏后OK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屏坏了吗

嘎嘎就是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