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15秒关机

楼主(2015-08-01):
接到顾客一块P8H61M-LX3 PLUS说是会提示15秒关机。偶偶又正常。直接上电正常点亮。进bios设置保存退出来重启正常。然后关机再开就提示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直接找5V转3.3Vusb OC#电路。在USB借口旁边找到两组。测量其中一组正常。另外一组才1V多。发现问题直接把822电阻换掉。开机不再提示15秒关机。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易发现

网友:
这个需要细心啊,不然很难找到这么小的

网友A:
这个不是822 吧,应该是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822 吧,应该是精密电阻

8.2K的电阻

网友:
。。。。汗!!!!!那是电阻 ,,,

网友:
前几天刚好也搞好了这块板

网友:
不错  之前遇到过 直接放弃了

网友:
假如没有电路图,就从USB的供电脚开始跑电路行么?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我记得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别的地方出问题导致的,北桥?

网友:
感谢楼主  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不错  一般都是822坏掉的

网友:
成功在于细节

网友B:
楼主,是把你圈出来的那3个822换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把你圈出来的那3个822换掉吗?

单独圈一个的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圈一个的电阻坏。

哦  谢谢楼主 我把那两个的电阻都换了  1个822 1个472  换了之后不会关机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楼主,你知道华硕P5N73-AM的时钟芯片在哪里吗?我都找不到。我有一块华硕P5N73-AM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各大供电都正常 就是PCIE A13脚0V 14脚0.8V  楼主,你会修吗?

网友:
H61的15秒掉电我修过好几个是刷BIOS好了的。求解。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不错,分压电阻就在USB接口附近,不象以前的离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知道华硕P5N73-AM的时钟芯片在哪里吗?我都找不到。我有一块华硕P5N73-AM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各大供 ...

这主板是单桥的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这桥爱空焊。电压正常。BIOS刷过还是不行的。做下BGA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是单桥的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这桥爱空焊。电压正常。BIOS刷过还是不行的。做下BGA一般都可以好。

我焊了桥后时钟电压还是没出来啊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822?

网友(2015-08-31):
原来是这里的问题,我前天修的这个板子也是15秒关机,但是5vusb 和5vsb都已经有的了,这个问题一直纠结了我几天。真是太好了。

网友:
我昨天修理一个15秒。问题原因是客户前置USB接口损坏倒置害的我拆装好几次,+

网友:
楼主,这个822换起来不好换吧,楼主请USB过流保护是什么意思啊,出现这个现象的提示是什么呢,能把现象图发出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故障  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