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CPU芯片焊接怎么就这么难

楼主(2015-08-01):
最近在学习焊接手机CPU芯片,换了风枪大的嘴,调温到360度,加了焊油,可是芯片怎么也吹不下来,稍稍用力撬,结果主板焊盘掉点,一个好三星主板这样就被毁了,要赔好几百块,唉,有点想放弃了。用吸锡带吸锡,结果锡连在一起了,怎么也清不干净了,又日报费了一个主板,无语了,怎么就这么难呀

网友A:
维修风险要向客户说明啊,干嘛要自己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风险要向客户说明啊,干嘛要自己赔啊。

哦,谢谢了,焊接好难,先不学了,好累

网友B:
要多练习的,不要一开始学就用客户的机子,用料板多练习,还有就是万事开头难,坚持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多练习的,不要一开始学就用客户的机子,用料板多练习,还有就是万事开头难,坚持很重要的

谢谢您的鼓励,是啊,不应该直接用客户的好手机主板来冲动维修,以为自己可以,其实目前还要多练。今天买了一本维修手机的书,先看看,亚马逊上买的,50多块,先练习吹焊功,希望您的生意红火,谢谢。。。

网友:
买教训与经验吧

  我也在实地手机班学习

网友:
你先拿旧机子,不要的报废的,练练值锡,一个星期差不多,手工就上去了

网友:
怎么也得上下加热啊!!!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我曾经也是几百的几百赔客户,自学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胆子好大     。

网友:
缺乏练习,BGA360风枪要好几分钟才有可能全花锡,没花就撬肯定了,只能轻拿轻放哟,温度还是低了

网友:
我也觉得好难  取芯片还好  植株头疼啊

网友:
工多手熟,一开始直接上新板赔钱的节奏,多用废料板子练手吧

网友:
呵呵,没有靠近塑料器件,400度 360低些,千万不能翘,周围都预热一下要不然主板变形

网友:
手工都要慢慢练起来的,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的

网友:
像这样的跟客户说清楚  搞好了收钱 搞不好报废

网友:
练手工,开始都有失败的可能。唯一的就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动客户的机子。

网友:
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用bga嘛啊              。。。。。。。。。。。。。。。。。。。。。。。。。。。。。。。。。。。。。

网友(2015-08-31):
我也在练习啊,拿着家里面的那些老爷手机来练习吹焊,只不过吹之前可以开机,吹之后焊接就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