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 自动上电一例

楼主(2015-08-01):
华硕P5P41T LE 差点自动上电,,跑00或者正常跑马,测了下开机键有跳变就直接换了IO,故障依旧,就看了下点位图,,发现绿线连着io左边第三个822排阻,,5VSB这边只有0.4导致绿线直接拉低上电,,,换了后解决,小问题只是没细心都量下,。对你有帮助就给点分吧,,缺死了。

网友:
又见822,一般人都是先换IO的,其次在检查PSON电路

网友:
这种自动上电无复位的板子 我都是直接换IO 换过不管 在查其他的

网友:
应该先查PS ON

网友:
822秒杀一切华硕板子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 ,

网友A:
我刚会修不久啊,请问怎么飞线解决啊,IO的接绿线脚位飞到绿线?,是这样吗?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看图这样,,相连的就是绿线,,,我就不理解为什么绿线的5V到了排阻和这个电阻后怎么成了0.7了,,排阻上端就是待机5v,,我就理解成绿线的5V是信号,不能长距离传输,,必须用这个排阻上拉5V,,不然我也理解不到为什么变成0.7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块型号一样的,自动上电,师兄们有完整的点位图吗,我是新手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会修不久啊,请问怎么飞线解决啊,IO的接绿线脚位飞到绿线?,是这样吗?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看图这样 ...

你这个0.7是待机时候的电压吧?

网友:
2秒杀一切华硕板子

网友:
我也有个P5P41T 自动上电 没通822 IO拆了 还是自动上电 跑到一个三极管 换掉跑马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0.7是待机时候的电压吧?

自动上电后就这电压,也算待机电压吧,毕竟直接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型号一样的,自动上电,师兄们有完整的点位图吗,我是新手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了

点位图附上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看点位图,我QQ572066363麻烦你给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
822都快成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还是先换822在干io的好

网友:
又见822,一般人都是先换IO的

网友:
822       呵呵      福利啊!

网友:
还要看EC开启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