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看电影掉电

楼主(2015-08-01):
华硕K43SD   故障:看电影二三十分钟掉电

看论坛里很多帖子都说是USB3.0BIOS问题,,这回又捡钱了。可是刷了以后还是老样子,并且掉电以后就开不了机了

就到0.175A开不了机了,,等机器凉上半小时就又能开机了,但是不一定到哪就掉电了,把散热处理了一下也不行。
没有图纸,下了点位图看看,在电流停在0.175的时候测各路电压,,缺少+1.5V   这个是由rt8202a输出的,从论坛搜了一下RT8202A的帖子,一看原来又是通病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061

找到这个18K的电阻测了测(说时候这个点位图真的不会用,找到这个电阻也不知道图纸具体是多大电阻)

从料板上找了个18K的电阻换上

开机果然好了,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也没掉电,看来真的是通病这个电阻的问题。马上下班了到第二天再来试一下没问题就装机。。。
到了第二天来看电影看了一个多小时又它妈掉电了,又出现0.175电流上不去了,,,难道是8202虚焊了?加焊了一下又好了,看了一部电影没有问题。下午又烤机还是掉电,不行换个8202试一下,找了好多料板没找到,最后找了rt8204换上去烤机两天没有问题

已解决:由于没有rt8202a用rt8204代换了rt8202a(看了一下资料RT8208和8204脚位一样

网友:
华硕就是爱坏电阻

网友:
华硕排阻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华硕爱坏电阻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电阻的问题还是RT8202 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电阻的问题还是RT8202 的问题呢?

看完你就知道了,下面有已解决

网友:
最后还是芯片的问题啦~~

网友:
RT8202 RT8204都坏的多。

网友:
最怕修这种机器了,很费时间

网友(2017-05-07):
芯片坏的少 ,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还好论坛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