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IG41M内存电压偏高比较奇葩的

楼主(2015-08-01):
修到一块捷波IG41M内存电压偏高。内存是3代的。测试内存供电高达1.98V(不正常)正常为1.56V。在测量内存118脚和238脚有3.3V。236脚供电电压为0V(不正常)正常为3.3V。(估计线路烧断了)在正面没有发现。主板翻过来看到有线路烧断。补线。在测试236脚电压有3.3V了。可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偏高了。测试内存供电芯片apw8720b 电压都正常。什么会导致电压偏高。芯片或者反馈电路7脚开启电压也正常。找了个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突然想到内存线路烧断会不会把BIOS资料破坏了。在说了捷波G41系列的主板爱坏bios。直接拆掉。不装bios内存电压恢复到1.56V正常了。直接刷上bios。一路跑码亮机。奇葩的主板。

网友:
这个要收藏,昨天遇到插上BIOS待机3.3变高成3.9,重刷BIOS好。也是很郁闷的,是映泰G31M7

网友:
BIOS还有引起内存供电偏高 真是学习了

网友:
是BIOS可以设置内存电压,它的损坏可能引起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