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网卡不认

楼主(2015-08-01):
一个索尼的笔记本 型号是VPCEG-111T 安装完了系统之后 不认网卡了 无线也没有。我换了一个无线网卡就好了,就全认到了,过儿两天又不行了,全都不认了,网卡和无线都没有了,驱动全都是官网下载的,无线的开关是好的,都检测了,就是不认,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索尼的东西驱动特殊

网友B:
有可能网卡供电不稳定了!!!,不过最好还是先刷驱动试试!

网友C:
可能网卡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东西驱动特殊

驱动全都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网卡供电不稳定了!!!,不过最好还是先刷驱动试试!

网卡供电不稳?这玩意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网卡供电不稳定

供电不稳 怎么处理

网友:
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