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败给HP4411S了,有些主板是修不好的!

楼主(2015-08-01):
客户来修,症状是按开关几秒就灭了。拆机后测内存的SPD总线,有读取内存的波形。只是每次检测到内存就掉电了,拆了内存就不掉电。心里想是BIOS坏了,内存校验出错了。刷了BIOS果然好了,用了一星期有一天早晨又坏了。症状一样,上内存掉电。深入测试南桥的SUSB和SUSC都由高变低,看来是南桥发出的信号,S0转变成S5状态,再ACPI复位信号RSMRST#却没有变,说明不是EC发出的状态复位。我在论坛上查都说这款南桥爱坏,实际上我半信半疑,认为INTEL的芯片不容易坏。但更换后确实是好了,自己用了一个多星期都是立马显示,交付客户完成任务。用户用了2个月,才又来了,故障一样!这次我怀疑供电系统问题,某路供电本身PWRGD信号变低导致,当然这用示波器测不出来,我就在每个有电感的pwm电路后面并连330NEC电容。仍然没改观,再整理思路,安装内存后掉电定与内存校验有关,北桥有嫌疑。手上PM45的北桥有许多,这个不像AMD的001,034之类的这么抢手。好吧重植除胶行云流水,好的,显示了。看来最早就是北桥的毛病,绕了这么大圈子。
分段看吧,太长了。然后投入试机阶段,看来就是好了,每次都显示。多少天过去了,心里还想INTEL这么可靠也有坏的啊,看来这年头什么都不可靠了,反正修好了,随它吧。然后又犯病了,和最最开始的症状一样,触发后几秒钟断电。我此时反而很平淡,不像开始很气氛,我是不是要败了?
这个病可以肯定与温度有关,每次写BIOS都要用风枪吹,每次写完都能显示,换南桥就要做BGA,3温区这么一烤,其实应该不换南桥也能暂时回复显示。平时只要一次点亮就能用一天,最爱犯病是早晨第一下,开就开了能用到下班,不开就得拆开修。最后换北桥其实都是因为做BGA烤了主板好的因为换了还犯病。最后一次犯病就是刚才,我不让我对象看花千骨,拿到空调地下吹冷气,果然开不开了,它是不是得了重感冒?

网友:
故障是板层易受潮漏电。还有就是电容性能下降。这个故障真心不好查。故障出现是随机一样。

网友:
我遇到两个   一个没搞好

网友:
我觉得不是芯片出问题了,,其实是PCB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板层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进水什么的,应该还是某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 华硕板子有这样的是cpu供电芯片  老恶心的

网友:
板层易受潮漏电的啊

网友:
换了南北桥,工程大啊。

网友:
有修不好的主板很正常呀。修东西那个保证百分百修好

网友:
呵呵 不是得了重感冒,是肾虚,畏寒怕冷。花太多时间来搞的不值。

网友:
这种板子问题确实多,修几次就没必要修了。换板

网友:
这机器坏两次以上就不要修了。散热不好。楼主这故障有可能是PC板板层或者电容不良。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直接一点,换板子吧,别再折腾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他需要999感冒灵胶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