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求高手指点:症状是:分区正常,装系统正常,就是系统运行起来特别慢,分区也较慢 我用的是DISKGEN分区的!西数500G的 检测没有坏道!!
硬盘

网友:
你可以尝试低格一下。再有就是主板如果有问题也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主板问题可以排除 我换了三次主板!

网友:
用MHDD检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是怪毛病

网友A:
看看02模块
鄂狼传说
谢谢,请问怎么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02模块
谢谢,请问怎么看?

网友:
可以用硬盘重生器试试

网友:
SMART表 有没有看过?

网友:
西数绿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