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USB 全失效 只有前置USB可以用

楼主(2015-08-01):
技嘉主板GA-EP43T-S3L  后置六个USB都不能用,电脑启动的时候鼠标会亮,启动完了就灭了! 就只有前置USB一直可以用!

网友:
查查USB后面那几个小芯片

网友:
第一次自己修  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后面的六个全失效了?记得是四个2.0,两个3.0的USB口。2.0和3.0都失效就要看控制USB的单桥了。先看看供电,是5VDUAL。

网友:
先查USB供电吧

网友:
说错了  和网卡一起的 还有两个  一共八个都不能用 就前置的能用

网友:
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看usb设计,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没有禁用啊   用的好好的就失灵了

网友:
要怎么处理?

网友:
测USB供电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轻微损坏。先看USB供电正常否。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吧  先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BIOS禁用了?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保险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供电   还有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还是先查USB的供电吧。

网友:
有供电就产是桥坏了

网友:
先还原bios设置,打对地阻值,测供电。三板斧下去,差不多就有结果了吧

网友:
first check 5v is ok for usb. if ok then change 6 leg ic behand the usb Port. if not solved after change of 6 leg ic, you have to change south bridge.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

网友:
跟着走线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