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GPU上面的散热片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5-08-01):
用刀都取不出来,大花了,直接上BGA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做GBA吗 直接干就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GBA吗 直接干就了啊

没什么效果呀

网友:
这个不用拆下来的,直接焊的,

网友:
你的温度不够

网友:
娶她干嘛,

网友:
温度不够,

网友:
把胶先除了重新植一下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