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750-t01进水显示屏无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01):
华为g750-t01进水显示屏无灯是什么问题?
开始怀疑是屏的问题,买了个屏换上还是老问题,用手电照屏,能看见屏有显示,点触也有反应,能正常操作,就是屏灯不亮,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接着下午发的帖子说,我用高倍放大镜瞅了一下午,眼都花了,终于发现一个屏线接口处,线路烧断的地方,可惜焊功不行啊,哆哆嗦嗦的焊了半天,没焊好还把那个电容焊掉了,那个电容居然私奔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明天找修笔记本的朋友帮忙焊一下。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汗啊。好没好看明天了。
上图:

网友:
这么小用风枪加镊子比较保险。

网友:
用烙铁拖一个就可以了,电容一边是不是接地的,是的话掉了不影响的

网友:
找朋友补了个电容,把那俩焊到一块的也整好了,毛病依然,郁闷啊,谁能帮下哈啊?

网友:
去下载个图纸来修吧,要不然不知道排插的供电,数据,个引脚的分布怎么来的

网友:
找屏灯供电。

网友(2015-09-15):
是的 找屏供电电压。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查一下!

网友(2015-10-31):
背光升压电路

网友:
搞维修,手工很相当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