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仿苹果超极本

楼主(2015-08-01):
(图片)

网友:
零的电阻吧是

网友:
是零欧电阻吧

网友:
零欧电阻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每次见你看笔记本的维修都是这句话啊

网友:
零欧电阻.烧了要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骗分的,你发个帖子不就给你加分了吗? 应该是 两个小电感

网友:
这个是个假三星吧!应该是山寨本。

网友:
这个不好说多少阻值。如果有电路图才可以确定阻值多少、没有如果只坏这两个可以尝试用高阻值慢慢往下换低阻值机器正常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多少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