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之后就电流1.4几掉电

楼主(2015-08-01):
CQ42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之后就电流1.4几掉电,掉电之后再重启如此循环,
   双BIOS都刷了,CUP、内存都换过试了
    各位大神可有遇到过,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刚刚显卡也重做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CMOS电路查查

网友:
1.1v的显卡小电压不对,一个八脚的芯片控制的,换了就好

网友:
wming1128     上传一个图片来看看哦